AMBA总线SLAVE应答信号问题

楼主(2011-10-14):
关于AMBA总线小弟有一问题苦思不解,望哪位大虾予以解答,不胜感激。
     就是,AMBA总线为啥从机在回复信号时,ERROR、RETRY以及SPLIT要持续两个时钟周期?看了那个台湾人写的关于AMBA总线的文档,还是想不明白!
     “在圖3.12 裡,我們可以看到master 原本預備進行address A/A+4 的兩個transfer,可是在transfer A 的data phase(同時也是A+4 transfer 的address phase)的第㆒個cycle,master 偵測到retry 的response,由於這個cycle 的HREADY 為LOW,不僅將data phase 給extend,同時也表示 address A+4 的transfer 並沒有開始,所以master 才有機會在㆘個cycle 將address A+4的transfer 給替換成IDLE transfer。如果RETRY response 只有one-cycle,則transfer A 收到retry的同時,transfer A+4 也開始進行了,而它很有可能也收到RETRY response(因為slave 還在處理transfer A),如此㆘去,以後的transfer 可能都無法完成”在上面的这一段描述中,似乎关键的一句是“由於這個cycle 的HREADY 為LOW”,HREADY为低和ERROR等应答信号持续两个时钟周期有关系吗?file:///K:/Users/chao/LOCALS%7E1/Temp/moz-screenshot.pngfile:///K:/Users/chao/LOCALS%7E1/Temp/moz-screenshot-1.pngfile:///K:/Users/chao/LOCALS%7E1/Temp/moz-screenshot-2.png

网友(2012-10-08):
同样不太明白 另外retry和split的区别也不太明白 希望哪位高人给指点一二

网友:
请大虾们给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