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中如何报一条路径的skew

楼主(2011-10-14):
如题,哪位知道在encounter中如何报一条路径的skew?
最好能按in2reg和reg2out分开报他们每条路径的skew,哪位知道命令,在这里谢谢了!

还有就是哪位前辈知道在encounter中怎样优化时钟路径?是什么命令?

网友:
group_path 一把,再report_timing看看,就行了, 啥叫路径的skew啊,

cts路径不太好优化,只能通过 ckECO , clockDesign ,  来优化, 人工eco也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的,我的设计时序很难满足,于是不得不使用useful skew,可是工具做得不好,于是我写了个脚本来手工调时钟,向后一级借时序。可是我做的是模块级的,对于端口我是要向顶层留出足够的时间的,所以reg2out我需要借一点,又不能借多了。
我现在脚本跑完了,发现向reg2out借多了,可多借了多少现在不好确定,我想把reg2out路径的skew都报出来,看一下借得情况,现在就是不知道用哪条命令,想请教一下

网友:
既然是reg2out,就直接用report_timing -path_type full_clock好了,然后写个perl脚本把clock skew抓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楼主

网友:
report_clock_timing -type (latency|skew) -verbose

可能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