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ESD floorplan弱的问题~

楼主(2011-10-14):
芯片最外层ESD走线,两层,一层VDD,一层GND

问题1:VDD在内还是GND环在里面呢

      2:GND环一般用衬底接触环打一圈,那GND环是不是也要用nwell打一圈呢,如果打了会不会有问题呢?

希望高手不吝赐教,谢谢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
芯片最外层ESD走线,两层,一层VDD,一层GND

问题1:VDD在内还是GND环在里面呢
      GND在外,VDD在里,再用GND(隔离)

      2:GND环一般用衬底接触环打一圈,那GND环是不是也要用nwell打一圈呢,如果打了会不会有问题呢?
          VDD用NWELL(或N+)打了,对ESD来说,增加了电源到地的二极管,对ESD有好处。
       考虑到电源上的噪声,打多了会对地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