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ntaurus2008 license安装问题

楼主(2011-10-14):
我按教程安装的,到最后在终端运行lmgrd来启动license但却出现了下面的问题,请求高手指点,万分感谢!

5:57:01 (lmgrd) -----------------------------------------------
5:57:01 (lmgrd)
5:57:01 (lmgrd)
5:57:01 (lmgrd) The license server manager (lmgrd) running as root:
5:57:01 (lmgrd)        This is a potential security problem
5:57:01 (lmgrd)        and is not recommended.
[root@localhost ~]#  5:57:26 (lmgrd) "localhost.localdomain": Not a valid server hostname, exiting.
5:57:26 (lmgrd) Valid license server system hosts are: "ISE-TCAD"
5:57:26 (lmgrd) Using license file "/home/tools/sentaurus2008/license/synopsys.dat"
[root@localhost ~]#

网友:
.bashrc  文件 应该出错了   localhost.localdomain  要改成你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