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哪位大侠知道Quartus中怎样进行LogicLock,具体步骤?

楼主(2011-10-15):
最近做一个项目, 单独一个模块的话,功能正常;
     如果加入其他模块,综合结果就功能不正常;

     如果用LogicLock 或 Increase Compile, 一般是什么流程?

     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二

网友:
这个你就是加入了LOGICLOCK也要重新调试程序的,我觉得如果不是关键路径,那么可以不要加LOGICLOCK的。
比如我写的fpga程序,只要把一个0变为了1,就要重新调试程序的

网友:
增量编译感觉没啥大用,同等高人解答。

网友:
我也需要,希望有高手。多谢

网友:
增量编译还是能缩短不少时间的,尤其是只修改了一点点的情况下。
不过一般都需要实现做好规划。
只在xilinx中用过,不知altera是否有一样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