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lvaco的license共享问题】

楼主(2011-10-15):
windows版本正常安装,可以使用,liunx版也按照安装说明安装在虚拟机下,在lnx下ping VMnet8也是通的SFLM SERVER也正常启动
可惜一运行lnx下的deckbuild就出现:
SFLM Retry: SFLM transport Error:socket connect error
求问是何问题

还有windows下这一步 请问是怎么回事,一直没弄明白,是否这里 出了问题:
9、设置局域网其他用户到该PC的ip地址获取license。所有人应该正常可用。

拜托

楼主:
WINDOWS是2008-09版

网友:
同样问题---同求,win xp +vm6.5

网友:
首先换到stand alone的系统上去试试,虚拟机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

网友(2011-11-20):
XP + VM5 + 200809 同問題, 哪位高手可以解?

网友:
XP, VM5,200809,同樣問題!

网友:
XP+VM9+200809 Linux
我走到下面卡住了, How to log in?
# deckbuild
SFLM Retry : User is not logged in
SFLM Retry : User is not logged in
SFLM Retry : SFLM Transport Error : Host Unreachable, Connection Time Out

网友(2014-03-10):
我和楼上cjchen57遇到的问题一样,求解决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You might try to set a fix IP for your  WinXP.and ping this IP from your Linux which installed in VMWARE.
Also, "setenv SFLM_SERVERS  IP_of_winXP".
Hopefully it could work.

网友:
怎么破解的lice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