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频率切换时间

楼主(2011-10-15):
如果需要在200M带宽内切换频道,每个频道40MHz,即5个频道,切换时间大概是多少?我是说从PLL受到指令到输出稳定下来,谢谢

网友:
这个跟PLL本身的性能、PFD频率以及环路滤波器带宽有关,ADF4360手册指出,当PFD为200KHz,环路带宽10KHz时,从490MHz变到585MHz需要时间约400us;你可以根据你的需求选择合适的PLL及相应的参数;
如果对切换时间要求比较高的话,且电路板面积、功耗、杂散可以接受,也可以考虑用DDS,AD9910/AD9912可以产生最大400MHz带宽的模拟信号,对于楼主的200MHz应用问题不大;

楼主:
我的应用是在3G左右的频段上使用200MHz带宽,估计用ADI的PLL,AD9522之类的。

网友:
AD9522是时钟,不是纯粹的PLL;具体指标可以咨询ADI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