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不同接口的速度标准是如何定义的???

楼主(2011-10-16):
小弟今天看了并行接口和串行接口的东西,今天看到这么一句话:USB接口虽然只有1位的位宽,但传输速度却比并行口要高,这里的并行口指的是IEEE 1284接口和RS-232C接口,到这里我就有点不明白了,为什么串行口的速度会比并行口要告呢?另外一个问题,现在的USB口有2.0和3.0的协议,速度有了很大提升,这两种都是USB接口,也就是说都只有一位,那么为什么速度会有高低之分呢?真的不明白,请大侠指教

网友:
高传输速度的接口必定比低传输速度的接口复杂,成本也就相对比较高
对于一些需要传输大量数据的设备,接口的传输速度当然是越快越好了
而那些本身速度都比较慢的设备,就没有必要使用传输速度太高的接口
说白了,也就是根据需要选择接口
在相同工作频率的情况下,当然是并行接口比串行接口传输速度快了。串行接口的更大优点在于,接口信号少,连接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我都明白,就是为什么某一个具体的协议会有一个速度的上限我不明白,这个上限是怎么出来的,比如SPI?请给我讲讲,谢谢

网友:
串行总线没有串扰。
USB是差分信号,而RS232不是。
更高速的接口还做了时钟数据相位校正的。成本不一样,性能肯定不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觉得,要想传数据比较快,就是提高时钟,并且要在提高时钟的同时,相应的数据要和时钟对得上才行我还是有点不明白,不同的协议对最高速度是如何约束的,不同的协议对硬件会有什么影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