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一下,ISE综合的结果,怎样进行formality验证

楼主(2011-10-16):
rt, 那个进行Formality的ISE库不道怎样可以得到,谢谢!

网友:
FPGA也做formal?

网友:
综合器会保证RTL和gate的一致性的,不需要特别的做formal验证的。
ASIC之所以要做是因为后端有DFT,p&r插入很多buffer,时钟树啊什么的对netlist有比较大的改动等等。而且往往这些工具比较杂,所以formal是一定要的。而FPGA往往都是用厂家提供的工具,工具应该有自带类似formal的东西来保证功能一致性,不需要特别的做formal。

网友(2014-09-18):
在xilinx官网上下xeclib库,在读入Reference或Implementation的时候,选择Option,修改Library type 为Read technology library files into library,再通过“Verilog”按钮将xeclib中的库文件读入,load完后设置top design就可以了。友情提醒,unmatch点很多哟~~
下面是官方的回复,可参考下:

Verilog source files for the Unisims/Simprims libraries is available with the Xilinx install for >=12.1 at "%Xilinx%/verilog/xeclib/".

These files are not synthesizable and can only be interpreted as a technology library.  Synopsys Library Compiler can read these files to generate a .db technology library, if you have a Library Compiler license.
In Synopsys Formality, the verilog files can be loaded into your container by adding all of the source files as a "technology library" instead of into your source library "work" ("Read Design Files" tab -> "Options..." button -> "Library type" tab -> "Read technology library files into library:" radio button).  The library source files will not successfully compile as a source library but they are accepted fine as a technology library.  Since you can only load files to one library at a time, you have to load the files for each technology/source library in a seperate transaction.

网友(2018-01-05):
真的NB,我现在是看到pt和FM就头大,fpga去用它们,文件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连个库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