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cadence

楼主(2011-10-16):
拿到cadence上海的offer ,做后端PV,不知道如何,印象这个公司是做软件的

网友:
PV可以做,做段时间能去做AE最好,不行就到其他的公司做后端。

网友:
做后端工具比如edi, qrc 的pv? 那个是检测工具吧,有点无聊,

如果你想做ic design的话, 今后还是要转过来的, 比如转后端设计

网友:
synopsys也有类似的PV职位, 对icc,hercules,
starxt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做后端好去吗,Cadence不会流片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做后端好转吗,Cadence不会流片的,我做的主要是功耗,提取,还有时序库方面的东西

网友:
可以的啊,Design House的人对Tool一般都不太精通的。
把Tool琢磨好,很不错的。
到Design House了,搞一到2个Chip,你到时候就很牛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承蒙教诲,谢谢你啊,以后多联系

网友:
是的, 后端说到底就是用tools,把tool用好了, 自然就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