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formality的不确定性

楼主(2011-10-16):
最近用了下formality,这个工具让我很头大,居然DC综合后的都过不了,检查发现是如下这个句子:
$signed(a)+$signed(b)+$signed(c) > $signed(4'b0011) ?1:0;
这种语句好像他们的解释不太一致,问题是我相信谁呢?仿真我看不到错误,上面的句子如果把前面三个相加改为两个,没问题。或者把这三个数相加从新用个变量把结果算好,再放则个式子也没问题,,
真不懂,这样的软件居然还敢拿出来卖,当然,这个句子lec也通过不啦哈哈,看来天下的算法都差不多,,我感觉太绝望了。。。

网友:
盼望高手解答

网友(2011-12-28):
回复 网友A:

同样更诡异的是,我加了clock gating后,设置了验证模式,然后验证通不过,但仔细看pattern里面,好像又是对的,电路图也是。我怀疑formality认为是ref里面的时钟为高就要判断,而实际上应该是网表里面寄存器的时钟端为高才检查嘛,要不设置验证模式有什么用呢?
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可以设置哦,只有在门控后的时钟为高才检查而不是rtl的时钟?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没有相关的应用手册哦,目前只有user guiad是根本不够用的

网友:
综合后过不了,你读入svf了吗?
工具有bug也是正常的,如果工具做出来直接完美,那还是人做的东西吗?
你怎么敢这么自信不是你自己的问题而是工具有问题?Synopsys成堆的
工程师,又是业界标准,吹出来的吗?
fm过不了多想想自己是不是有问题,别张嘴就喷工具怎么怎么样。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一看这小子就没有亲自做过,呵呵

网友(2012-02-03):
“上面的句子如果把前面三个相加改为两个,没问题。或者把这三个数相加从新用个变量把结果算好,再放则个式子也没问题”

我根据这个猜测是读取SVF,指定TOP,这个过程有问题。我曾经遇过相似的问题,就是我刚才说的问题。report_svf 看看有没有与此电路相关的。

网友:
都找到原因了还说什么啊。。。
复杂了工具认不出来正常,下次就就遵守规则写fm认得出的code 就好

网友:
回复 网友C:

fm确实让人很头大,加入clk gating和dft之后,layout前后同版的netlist一般可以过,但是相同的rtl DC综合出不同版的netlist我试了几次,基本跑不过,不过本人正在学习熟悉这个东西,应该是有些东西还没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