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菜鸟求教modelsim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1-10-16):
是不是每运行一个程序就要建立个工程,怎么将已经的编好的程序加载到modelsim

网友:
1.建立Modelsim工程;
2.添加.vhd或.v文件(包括自己写的以及IPCore的,如果你调用了IP的话);
3.如果用了ROM,添加.MIF文件
4.最后编译仿真

网友:
先看看说明文档吧,网上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