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中原理图仿真时显示位数过多怎么解决?

楼主(2011-10-16):
给原理图做静态仿真时,显示的电流电压值都是15位有效数字,看起来很长一串,而且几个靠得比较近的节点的电压值会重叠起来,这样看起来很不舒服。
以前都是只显示4位的,今天机子死机了一次没有正常退出软件。重开机时用软件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哪位大神知道怎么解决啊?

网上搜到一个方法是在icfb主窗口输入aelPushSignifDigits(),但我用了还是没有解决啊。

哪位大哥帮帮忙啊,感激不尽!!!!!!!!!!!!

楼主:
没人知道么......

网友A:
在.cdsenv里面改
auCore.misc labelDigits int 6

楼主:
谢谢回复哈。
但是我在.cdsenv里面找不到“auCore.misc labelDigits int”这行命令啊
我是进入home里面,然后ls -a,再用vi打开.cdsenv的。

楼主:
而且现在在CIW窗口输入aelPushSignifDigits也没用了。

很急啊!!!哪位大哥帮帮忙啊!!!

楼主:
或者有没有谁知道怎么将.cdsenv恢复为默认设置啊

网友(2013-09-21):
是在.cdsenv的最后加“auCore.misc labelDigits int”这行命令啊

网友(2021-08-17):
感谢,在.cdsenv后面加上命令成功改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cdsenv里面改
auCore.misc labelDigits int 6

好使!谢谢!

网友(2023-06-11):
1)在.cdsenv里面改auCore.misc labelDigits int 6

2)第二种方法是重启icfb就好了

3)老版本IC51,采用aelPushSignifDigits (6)命令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