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频采样后的问题?

楼主(2011-10-17):
AD中频采样后在FPGA里面做下变频,AD的输出是二进制补码,在混频的时候直接用这个AD输出的补码来混频吗还是先将补码进行转换成原码后再进行混频呢?

网友:
数字混频?用补码混频和原码混频都可以,关键看你混频完的信号要怎么处理。

网友(2012-03-29):
比如你FPGA里用到的算术运算,就完全可以设置成补码运算,这样的话就不必转化了。除非你要实现其他特殊的处理需要原码。在FPGA里面转化成原码也很简单,根据补码的性质特点,做个加法,加一个固定的值就出来了。

网友:
恩,建议用补码,你混频后肯定还要做滤波什么的处理,要涉及到乘加运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