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一下电感的寄生电阻怎么计算呢?

楼主(2011-10-17):
请问一下电感的寄生电阻怎么计算呢?现在做一个VCO,算MOS管跨导的时候要用到电感的寄生电阻这个参数,请问下这个寄生电阻怎么计算呢

网友(2013-04-12):
这个问题有答案了吗

网友:
在电感两端加port,作sp仿真,求得S11可以计算出电感的电阻以及电感值,当然直接求Y11或Z11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