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的ram与sram之间的qubie

楼主(2011-10-17):
小弟有一问题,就是FPGA的ram与通常意义上的sram是一样的还是有所区别,如果有区别的话,区别在哪

网友:
据我了解,貌似没啥区别,FPGA上的block ram比一般的要灵活,它是true dual port sram。通常意义上的sram是单端口或者双端口。

楼主:
谢谢!因为我以前是做FPGA设计的,现在改作ASIC设计,在ASIC设计中存在SRAM,但是不存在FPGA中的RAM,所以提出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