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FPGA开发板SATA接口的问题!

楼主(2011-10-17):
哪位大侠用过xilinx FPGA 开发板上的SATA接口??该如何使用呢?
    能将两个开发板上的SATA接口连接进行数据传输吗?
    求各位大侠不吝赐教,小弟在此拜谢了!

网友:
没有具体做过,但是想来SATA只是接口标准,所以两个开发板上的SATA对接是可以传输数据的。

网友:
你一定要用SATA协议的接口吗?你可以就把它当个GTP接口,自己定义个协议就可以通信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