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5工艺metal_filler,及过孔的问题

楼主(2011-10-17):
请教大家一个DFM的问题.

现在用的.5的库,之前的项目.5都是用来手动PR的,dfm也都不是考虑的东西,直接忽略的.

现在这个是用的工具自动pr,metal filler没有加,过孔也都是用的单孔,也就是说,DFM的内容最终也没有考虑.最终DRC检查的时候,金属密度和过孔密度这两项都没有问题,不知这样是否合适?

多谢!

网友:
最好double via, 和加metal filler,不管是icc里面还是calibre 里面,   这个是
增加可靠性和成品率的方法,

尽管DFM/Double via 都是 0.18um下强调的比较多,

网友:
能加就加!顶多影响良率!
不过.5工艺还好,个人感觉不会影响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