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不能 save state

楼主(2011-10-17):
各位大侠,我用的是cadence ic5141,用spectre仿真之后我想save state,文件名为state1,但是load state时发现没有state1,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木有人知道?

网友:
应该是有的,你保存的时候注意它的位置,再找找。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位置是在 ~./ artist_states,但是没有呀,不知道为什么,网上说要在.cdsinit 里加一个语句,但是怎么加呀,加在什么位置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好意思,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我就学过一点皮毛,用过一段时间,现在没实习了,都没软件可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关系,同样感谢~~~

网友:
可能是.artist_states的目录没有你的权限。
用“chmod 777 -R .artist_states目录”  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这个原因,呵呵。。。

网友(2012-05-29):
我也出现同样的问题,可以保存,在目录~./ artist_states里也找到了保存的state,但是有时load无法全部显示

网友(2012-06-29):
没有人回答一下吗
我也碰到了,.artis_states权限是够的
应该怎么办呢?求真相

网友(2012-08-07):
同样求真相。。。

网友:
看来这是一个无解的bug啊
搜了一天,无人解答

网友(2013-01-15):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希望高手指点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说一下我的体验。
我要换个电脑。
所以我先把原电脑系统中的~/.artist_states拷到新电脑系统的对应位置,结果仿真时不能load state.
后来发现我把~/.artist_states拷过去时漏掉了很多.sevSaveDir的隐藏文件。
后来我把这些.sevSaveDir也考了过来,就可以load了。

网友(2019-03-11):
回复 楼主:

   请问你的 save state 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能否说的详细点呢?万分感谢。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2025-12-04):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我是保存在cellview那里,不存在选择directory的情况。在ADE里save之后直接load是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