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如何应用connect_tie_cells?[已解决]

楼主(2011-10-17):
假设网表中都是:
cellname instancename (.D(1'b1) .A($^&$%^) .B(#$%#^%))

下面设置是没问题的
connect_tie_cells -objects {"instancename/D"} -object_type port_inst -tie_high_lib_cell TIEH

如果我想设置为 -objects {"cellname/D"} 该如何去设置呢?设置了下,不成功……,不知道是否只能是用instancename来做

感觉还是EDI的好用呀……

网友:
先用 derive_pg_connections  -power_net VDD -ground_net VSS -tie

一般来说 只对网表里面的 1'b1 , 1'b0进行tie添加,

下面是通用的写法:
connect_tie_cells  -object_type port_inst -objects [get_pins * -hier
-filter "net_name==VDD || net_name==VSS"  ]   -cells tiehl ,

-objects 是指定要加的具体的instance,pin这种,  看看 -object_type 的类型,
可能可以改的,

网友:
IC_Compiler_PG_Tie-off_Editing_Application_Note_
from solvnet 。 写的比较相信, 有兴趣可以看以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文档哪里有?能否共享一下?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我尝试一下!

楼主:
有人推荐我在place前网表中就加入TIEHILO单元,然后place_opt时自动考虑进timing和congestion

当然,place后再加和icfb的方法一致
derive_pg_connections  -power_net VDD -ground_net VSS -tie
set getTiePins [get_pins -of_objects [get_nets -all -hier {VDD VSS}]]
connect_tie_cells -objects $getTiePins -obj_type port_inst  -tie_high_lib_cell TIEHI -tie_low_lib_cell TIELO -max_fanout 4
set getTieNets [get_nets TIE*]
report_net_fanout $getTieNets

网友:
啥时候加tiecell ,这个不重要,我喜欢在route之前加,

BTW : icc userguide上面说可以在place_opt里面自动加,考虑wire length,fanout比较好,
更优化一些东西, 不用
connect_tie_cells , 这个我一直没试验成功, 就只能用connect_tie_cells 了,
那位成功过么?

# enable tieoff cell opt flow :  seems no use , use connect_tie_cells.tcl instead ,
set_auto_disable_drc_nets -constant false
set physopt_new_fix_constants true
set_attribute [get_lib_pins  tcbn65gplustc/TIEH/Z ]  max_fanout  5
set_attribute [get_lib_pins  tcbn65gplustc/TIEL/ZN ]  max_fanout  5

place_opt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的,没问题,我试过了,让网表保持1'b1/1'b0的状态
把相关设置在脚本中加上,记得添加
remove_attribute tie_cel_fast_db/TIE* dont_touch
remove_attribute tie_cel_slow_db/TIE* dont_touch
remove_attribute tie_cel_fast_db/TIE* dont_use
remove_attribute tie_cel_slow_db/TIE* dont_use

在place_opt前可以添加 set_complie_instance_name_prefix icc_place_opt

place_opt后,report_design -physical,然后查找TIEHI/TIELO单元,发现存在几个,
在layout中找到,然后看到cellname是icc_place_opt开头的单元。

只是这种情况下不方便找到他们,不如connect_tie_cells添加后直接highlight TIE*就可以
你知道怎么highlight这种情况下的他们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回复了的帖子,没有了?

网友C:
     我试过ICC在place_opt里自动加是可以的,设置和你写的一样,
另外把TIEHI/TIELO的dont_use/dont_touch去掉了
    set_auto_disable_drc_nets -constant false
    set physopt_new_fix_constants true
    remove_attribute [get_lib_cells */SC*TIEHI*] dont_use
    remove_attribute [get_lib_cells */SC*TIELO*] dont_use
    remove_attribute [get_lib_cells */SC*TIEHI*] dont_touch
    remove_attribute [get_lib_cells */SC*TIELO*] dont_touch

楼主:
回复 网友D:

    重打一遍吧,唉……
可以的,我试了一下,在vnet中保留1'b0/1'b1的状态
然后在.synopsys_dc_setup中添加
remove_attribute tie_cel_fast_db/TIE* dont_touch
remove_attribute tie_cel_slow_db/TIE* dont_touch

remove_attribute tie_cel_fast_db/TIE* dont_use
remove_attribute tie_cel_slow_db/TIE* dont_use

在网表中设置其他那些东东。
在脚本中添加set_complie_instance_name_prefix icc_place_opt
然后place_opt
之后report_design -physical,报告中能找到添加了几个单元。
然后再layout中找到他们,发现cellname为icc_place_opt开头的
只是这种情况下不好一下在layout中找到他们,不如用connect_tie_cells,可以直接用highlight TIE*来直接在layout中直观显示。
你知道这种方法怎么highlight添加的单元么?

楼主:
重打一遍吧,唉……
可以的,我试了一下,在vnet中保留1'b0/1'b1的状态
然后在.synopsys_dc_setup中添加
remove_attribute tie_cel_fast_db/TIE* dont_touch
remove_attribute tie_cel_slow_db/TIE* dont_touch
remove_attribute tie_cel_fast_db/TIE* dont_use
remove_attribute tie_cel_slow_db/TIE* dont_use
在网表中设置其他那些东东。
在脚本中添加set_complie_instance_name_prefix icc_place_opt
然后place_opt
然后report_design -physical,报告中能找到添加了几个单元。
然后再layout中找到他们,发现cellname为icc_place_opt开头的
只是这种情况下不好一下在layout中找到他们,不如用connect_tie_cells,可以直接用highlight TIE*来直接在layout中直观显示。
你知道这种方法怎么highlight添加的单元么?

网友:
看见了,

发帖几遍很正常,网络延迟的关系

多谢各位,可能是我 dont_touch/dont_use 忘记去掉了

网友E(2012-07-15):
回复 网友C:

可以在DC的时候用remove_attribute [get_lib_cells */SC*TIEHI*] dont_use
    remove_attribute [get_lib_cells */SC*TIELO*] dont_use
    remove_attribute [get_lib_cells */SC*TIEHI*] dont_touch
    remove_attribute [get_lib_cells */SC*TIELO*] dont_touch这些脚本么?

网友(2012-10-30):
用connect_tie_cells 怎么给output port加tie cell啊 我试了很多遍都不行啊 。版主赐教

楼主:
看到你得帖子了

网友(2014-02-28):
回复 网友D:

TIEHI/TIELO单元默认是dont_touch的属性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lib有描述吧,你看一下你用的工艺文件

网友:
回复 网友D:

   恩恩,看到了呢,嘿嘿,原来要使用库里的单元,还可以去lib里面去了解下他的属性。

网友(2014-11-26):
回复 网友D:

   我用脚本试了一下,结果 tie的cell全部被优化掉了,包括我的spare cell 。版大知道大概什么原因吗

楼主:
回复 网友G:

    啥脚本?

网友:
回复 网友D:

   set_auto_disable_drc_nets -constant false
    set physopt_new_fix_constants true
    remove_attribute [get_lib_cells */SC*TIEHI*] dont_use
    remove_attribute [get_lib_cells */SC*TIELO*] dont_use
    remove_attribute [get_lib_cells */SC*TIEHI*] dont_touch
    remove_attribute [get_lib_cells */SC*TIELO*] dont_touch

网友:
回复 网友D:

set getTiePins [get_pins -of_objects [get_nets -all -hier {VDD VSS}]]会搜索到一些inst的port
但是connect_tie_cells -objects $getTiePins -obj_type port_inst  -tie_high_lib_cell TIEHI -tie_low_lib_cell TIELO -max_fanout 4
又提示上面搜到的port不是tie low tie high的全部skip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你先derive_pg_connect -tie 了么

网友:
回复 网友D:

   用了,后来发现connect_tie_cells后 icc会优化掉一些接vss vdd的逻辑,还是多出一些没有接任何节点的 tie cell 。后面的fm都过不了,所以让前端在dc处理了。谢了

网友:
求问,在设计中有1000多个pin是要接到tie high和tie low单元,但是在ICC中采用如下命令设置时却加入失败:derive_pg_connection  -power_net VDD -ground_net VSS -tie
set getTiePins [get_pins -of_objects [get_nets -all -hier {VDD VSS}]]
connect_tie_cells -objects $getTiePins -obj_type port_inst  -tie_high_lib_cell LVT_PULLHS1 -tie_low_lib_cell LVT_PULLHS0 -max_fanout 8

ICC返回结果,说是 Error: The connect_tie_cells command failed. (APLUI-004):

反复试过了很多次,换了各种表达方式都不行。依旧是failed,特向各位大神求助。

网友(2015-06-04):
你好,请问“  在网表中设置其他那些东东。
在脚本中添加set_complie_instance_name_prefix icc_place_opt”  具体怎么解释,怎么操作啊?求指导,非常感谢

网友(2016-03-11):
回复 网友D:

    版主您好,为何我按照您的方法做tie插入。 报警告和错误呢。。
icc_shell> set getTiePins [get_pins -of_objects [get_nets -all -hierarchical {VDD VSS}]]
Warning: No pin objects matched '-of_objects collection' (SEL-004)
icc_shell> connect_tie_cells -objects $getTiePins -obj_type port_inst -tie_high_lib_cell TIEHI_X1M_A12TS -tie_low_lib_cell TIELO_X1M_A12TS -max_fanout 4
Error: Nothing matched for collection (SEL-005)
Error: No object found in the collection. (APLUI-003)
0
我看了man  没感觉哪里有问题啊。

楼主:
回复 网友H:

   那你的设置set mw_logic0_net/mw_logic1_net分别是啥,是VSS和VDD么?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的  在隐藏文件中写的。 我看了ICC版本高了貌似就自动加上了。。

网友(2016-07-29):
回复 网友B:
版主,请教个问题:netlist中TIE已经连接好,一个TIE连接100+的pins。在icc place_opt阶段,工具优化的结果是在TIE后插入了一个BUF,然后由这个插入的BUF连接到需要接1b'0或者1'b1的pins上。这就造成了在插入BUF这一级有很大的transition。
请问该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2016-10-24):
回复 网友I:

   请问你碰到的问题解决了吗?就是TIE cell插了buffer的问题。

网友(2016-11-30):
如果不成功,还有可能需要tie 的cell 设置了donttouch ,必须解锁。

网友J(2020-09-28):
楼主你好,请问下connect_tie_cells 这个命令在多电源域下怎么使用?单电源域下没问题,但是多电源域的时候工具不认我高电源域的TIELO这种cell(我的目的就是让spare cell的输入接TIELO),然后用connect_tie_cells 就报我高电源域下的TLELO没有合法的位置。我看了下实际做出来的效果,就是那些TIELO cell都是unplace。请问下楼主有解决办法么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你好,请问下connect_tie_cells 这个命令在多电源域下怎么使用?单电源域下没问题,但是多电源域的时候 ...

手工加 应该也是可以的,加完后 再derive_pg_con

网友(2022-02-16):
引用 网友E:
回复 网友C:

可以在DC的时候用remove_attribute [get_lib_cells */SC*TIEHI*] dont_use

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试过ICC在place_opt里自动加是可以的,设置和你写的一样,
另外把TIEHI/TIELO的dont_use/dont_to ...

在icc中,为什么我移除tiecell的donttouch和dontuse属性,place_opt之后并没有插入tiecell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