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ounding wire

楼主(2011-10-17):
集成电路中的bounding wire 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就是把芯片的pad连接到管脚的金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die
上的pad 通过bonding wire(Cu or Au) 打到封装的pin上,

网友:
俗称邦线

网友:
要注意pad->wire->pin的寄生電感
會在power/ground上有副作用

网友(2011-11-16):
bonding wire can be model by RLC model. serial L & R , parrel C.

网友:
现在有很多是Cu bond了,比传统的Au bond 要求要苛刻些,

主要是为了省成本吧

网友:
原来bounding是这么回事啊,学习了

网友(2011-12-18):
也可以用AL线

网友:
回复 网友B:

   Al线,这个第一次听说呀,铝的熔点很低呀,怎么做,求解释

网友:
还是AU和CU靠谱吧???

网友:
就是金线吧绑pad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并不是纯铝线,是铝硅合金线。在工艺中,有专业做这方面的机器,俗称“邦定机”

网友(2012-02-22):
一般会将线打在PAD的中心点位置,

网友:
bonding wire就是封装时用的连接芯片和封装体的金属丝,一般有金,铝,铜

网友(2013-06-28):
回复 网友D:

    是BONDING WIRE

网友:
把芯片上的PAD与引线框的finger连接起来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