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fire & ice

楼主(2011-10-17):
我想用fire & ice抽取RC,但是如何运行这个软件啊,ecounter8.1版本

网友:
和 qrc差不多把,

qrc -cmd XXX.cmd ,  不知道以前的 fire&ice怎么玩的

楼主:
我说的可能不太清楚,我想用的是fire & ice ZX,我找不到他的文档啊

网友:
怎么可能呢, 安装目录下有啊
doc/

楼主:
是的,我已经找到了,谢谢师傅

网友:
怎么启动 fire&ice qx 的, 能说下么,

楼主:
我用的是ZX,不是qx,启动ZX就用zx -cmd xx.cmd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