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综合约束的作用

楼主(2011-10-17):
请问下各位,以下这段代码在综合的时候有起作用吗,起什么作用,还是被注释掉了,我用的是xilinx ISE工具进行综合。
// XST black box declaration
// box_type "black_box"
// synthesis attribute box_type of pc_cfr_virtex4_v1_1_cw is "black_box"

网友:
这个模块的代码在综合的时候“黑盒”了,也就是不去综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如果把这三句删了,还会当成黑盒处理吗,还是这三句一定要有才会被当成黑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