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做LVS时的问题

楼主(2011-10-17):
做LVS时出现如下警告是怎么回事,怎么修改?请各位大虾赐教
Duplicate instance name"ERASE_reg"found in module "write_control"while doing case-insensitive lookup

网友:
回复 楼主:

    给点更详细的report看看

网友:
给详细点啊

网友A:
没关系, 如果lvs能过的话,说明不需要打开case 检查,

如果出现case比较的错误, 既要 打开case检查了

lvs compare case names
layout case yes
source case yes

楼主:
回复 网友B:
report就这些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REPORT就这些呢

网友(2023-05-26):
引用 网友A:
没关系, 如果lvs能过的话,说明不需要打开case 检查,

如果出现case比较的错误, 既要 打开case检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