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PA时电容报错。

楼主(2011-10-17):
仿真PA时,两级之间的匹配电容总是报错,求助。下面是电路结构。
两级之间的电容总是报错。求大神帮助。

网友:
你使用的是缺省库(AnalogLib)中的电容器件吗?它缺省是是采用容值“C”来设置或计算,但你的Model需要你提供其它类型的参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