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中将pmos flatten 后能恢复吗

楼主(2011-10-17):
virtuoso中将pmos flatten 后能恢复吗

网友:
你重新再把它做成一个cell就可以了呀,edit->hierarchy->make cell

网友:
可以按U或不保存,如果FLATTEN错了又保存了的话,只有重新调了~

网友:
重新调一个一样的 不就行啦

网友:
重新调一个吧

网友(2011-12-29):
如果你保存了那就不行了。还得看你是不是flatten到底的

网友(2012-02-08):
回复 网友A:

    这样是不能恢复成pcell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