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spectre进行数模混合仿真!

楼主(2011-10-17):
如题,我有一个.v的文件想要加到模拟电路中进行混合仿真,用spectreverilog,请问如何加载此.v的文件
十万火急,请各位高人指点!

楼主:
自己定一个,以前没做过混合仿真!

网友:
好像是要编辑脚本文件的,用hsim 命令打开。

网友:
在“icms”的"CIW”界面,“file”--“import”--“verilog”,先用"verilogin"这个工具讲这个“.v”文件导入到你的目标库,然后它会提示你“是否生成symbol”的。
   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考CDS帮助文档“verilogin.pdf”,这是关于“.v”文件导入工具的使用方法。

网友:
建个function和symbol,直接调用不行么?

网友:
这个要看教程吧,几句话说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