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很简单的物理问题,关于硅的电阻率

楼主(2011-10-17):
为什么多晶硅的电导率比单晶硅的大?

网友:
同等掺杂浓度下  多晶硅的电阻率比单晶硅大      这是由于晶粒的界面态造成的
楼主哪里听说多晶硅的电导率比单晶大的?

网友:
多晶硅往往是掺有大量杂质的,所以电导率很高,通常作为电极用,单晶硅则往往纯度较高,电导率很低,便于掺杂获得不同电导率区域

网友(2013-08-14):
晶界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