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FT ATPG scanchain长度前后不一致

楼主(2011-10-17):
发现后端P&R后得到的Scanchain Length是1131,而Tmax生成的stil文件中报告的Scanchain length是1122,为什么长度变小了,少了的9个cell跑哪去了?

网友:
是不是pr中连latch也算上了

网友:
不懂 ,初学者,看英文手册看得头晕眼花!不知楼主可有中文材料!

网友:
这个应该不会啊,p r 前后的net做过等价验证吗?先做等价验证看看 net优化的对不对,然后再跑。我做的没遇到这问题,8成是,P/R的问题。

网友(2011-11-23):
我觉得上楼的有道理

网友:
可能是统计的时候只统计了positive edge的cell, 是不是有个什么mix-edge设置? 我觉得可能是设置的问题。

另外,是不是有可能PR tool得到的scan chain 长度是表面上看到的长度,也就是说实际的pattern不可能完整走过这个长度,而ATPG里面报的是实际能够走完的scan chain的长度。 简单说,就是某9个cell虽然挂在scan chain上了,但是实际上却没办法和其他的1122个cell一起scan pattern.

网友:
我觉得是按照最长的那根链上的FF数量来定义链条的FF数量的,有的链上的ff数量少点,但也按照最长的那根的数量来算了

网友(2021-12-14):
前辈  你好,我想请教下:对于一个block,我们如何来确定扫描链的个数?

网友(点评):
我去 十年前的帖子老弟

网友:
老弟 请教问题也不至于问十年前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