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自己写一个map文件?

楼主(2011-10-17):
对于一个itf文件和一个tf文件,我要怎么写一个map文件,主要要看那一块?将那部分参数对应起来??

网友:
Astro Layer  Vs  ITF layer

你那个check_tlu_plus_files 不是过了么

楼主:
是啊,可是我还想学习下写.map文件,如果下次遇到库里面.map文件不匹配,我也可以自己搞定啊。

谢谢啊,学习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itf文件一般都放在工艺文件的哪里?
我在工艺相关文件里面没找到.

网友:
starxt 目录,或者叫ITF的目录

网友(2013-09-17):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给个smic0.18 tech2itf map文件的例子啊?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在icfb里dump下来。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好的,回头试试,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