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cmos三输入与门的噪声容限计算

楼主(2011-10-17):
题目要求,cmos三输入与门在最糟糕情况下的噪声容限计算,,不是网上流传的单输入反相器噪声容限,谢谢啊

楼主:
三输入与非门

楼主:
是与非门,谢谢啊

网友:
NMOS从上之下依次为A、B、C,则ABC同时变化时有一条曲线,选取较小的一边噪声容限为NM1;
B、C为1、A变化,有第二条曲线,选取较小的一边噪声容限为NM2;
NM1、NM2中较小的为最差情况下的噪声容限。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A、B、C改变不变有7种情况,只是所说的两种是两种最差情形,选取其中的最小噪声容限而已。(第二种情况中,A对应NMOS体效应影响阈值最大,所以BC不变、A变)

网友:
"噪声容限"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1-19):
回复 网友A:
B、C为1、A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侠能不能给贴个详细的估算步骤让我理解下,因为是应付考试,不敢写得太粗略(书上的只有单输入与非门的噪声容限计算),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