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是不是插入门控时钟一定会降低功耗呢

楼主(2011-10-17):
仿真一个规模比较小的电路,(1)发现没有加clock_gating的时候,功耗0.8uw,(2)加入latch的clock_gating时,功耗0.85uw,(3)加入none的clock_gating时,和没有加的功耗差不多。请问各位前辈,是不是我的脚本写的有问题,还是有可能加入门控后反而功耗有所增加呢?

网友:
规模太小了,看不出来的, 你的功耗怎么计算的, 直接report_power ?

参数如果不设, 导致的结果有可能失去了意义,

你有多少flop?整个多少gate,clock gated 了多少flop?

网友:
功耗比较,静态?动态?
gating的条件,3个bit,8个或者16个?
等等因素很多,不一定加了就一定会降功耗

网友:
说个极端的例子,
只有一个FF,偶尔出现个gating的case,如果你加个clock gating cell,功耗一定反增不减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