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如何将matlab中的scope图形转到word中

楼主(2011-10-17):
至少三种方法

  1、软件截图,这个就不多说了

  2、使用Matlab命令,直接保存为图片

  set(0,'ShowHiddenHandles','On')

  set(gca,'color','w')

  saveas(gcf,'mypic.jpg')

  这样就在Matlab的当前路径下得到一个白色背景的jpg文件

  3、使用跳出figure的菜单

  set(0,'ShowHiddenHandles','On')

  set(gcf,'menubar','figure')

  此时那个scope是不是多了一个菜单栏了,现在使用edit→copy figue就可以把图片复制到剪贴板中了

  Simulink利用Scope输出及绘制仿真波形技巧(2008-09-28 21:45:23)

  在用Simulink做仿真时,我们经常会用到示波器Scope来观察波形,它可以对波形进行局部放大、按横、纵座标放大,非常方便,但是如果我们要保存波形时,就最好别直接拷贝Scope波形了,因为它的背景是黑的,而且不能进行线形修改和标注,不适合作为文档用图。

  一般的做法是将数据输出到工作空间,然后用画图指令Plot画图。输出到工作空间的方法一般有这么几种:

  1.添加To Workspace模块;

  2.添加out模块;

  3.直接用Scope输出。

  本人比较懒,一般不再添加其他输出模块,直接选用方法3。当然不是说放一个Scope就能数出数据的,需要对Scope进行设置。设置界面如下:

  这里最好把Limit data points to last勾掉,因为很有可能你的数据会超过5000个。勾选Save data to Workspace,变量类型可以选结构体,结构体带时间,以及向量(后面我们会分别介绍这几种变量类型的画图方法)。

  运行Simulink,输出完数据,你就可以利用Matlab的画图工具随心所欲的画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