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roteus仿真求助

楼主(2011-10-17):
    写了一个PIC的程序,但测试时出了问题。就又写了一个最简单的测试程序,发现依旧存在同样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哪个地方需要设置,或者是说程序本身有问题。其实我想实现的功能很简单,就是两个输入管脚,两个输出管脚。把输入管脚和输出管脚当成一根线,进来什么数据就出什么数据。

    测试程序,就是简单的把RB0RB1口进来的数据直接传送给RB4RB5,测试时,RB0RB1给的是周期方波,相位差180度。但测试结果很。。。。如下图所示,求高人指点。

#include <pic.h>

#define a RB0

#define b RB1

#define c RB4

#define d RB5

void main(void)

{

TRISB=0b00000011;

//PORTB=0b00010001;

GIE=0; 新建 Microsoft Office Word 文档.rar (144.59 KB , 下载次数: 3 )

while(1)

{

d=b;

c=a;

}

}

楼主:
没有人回复吗?在线等啊

网友:
我来看看,我是初学者,proteus还不太会用哦

网友(2011-11-18):
INCLUDE MICROCONTROLLER MODEL LIBRARY!

网友:
how can i dowload it ?

网友:
可能是时序不对,我试试然后再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