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规模电路的路径延迟是如何计算的,是用矩的方法吗?

楼主(2011-10-17):
大规模电路的路径延迟是如何计算的,是用矩的方法吗?
对于一个小的RC网络,使用elmore模型可以计算延迟等信息,那对于大规模的电路,又该如何处理呢?是否有相应的算法?版主是否可以做个介绍,谢谢

网友:
elmore已经是比较粗略的计算了, 和规模大小关系不大吧,

CAD算法的书讲的算法有很多, elmore, AWE,  anordi , 被用在工具上,

一个比一个精确,   具体算法还不是很清楚

楼主:
谢谢斑竹,无论是用那种算法,如何将这些算法运用到整个大规模电路中呢?像用elmore的话,分析一个很小的RC网络看起来比较明了,但是如何分析有很多单元的整个电路呢

另外,版主是否可以推荐一些EDA算法的好书,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斑竹,无论是用那种算法,如何将这些算法运用到整个大规模电路中呢?像用elmore的话,分析一个很小的RC网络看起来比较明了,但是如何分析有很多单元的整个电路呢

另外,版主是否可以推荐一些EDA算法的好书,谢谢

网友:
matrix矩阵估计是要用的,解方程啊,

书 以前学校里面 看过些,  不记得,

什么 CMOS VLSI CAD algorithm ,   全是英文的, google下看看
全是讲算法的, 和编程还有点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