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采用的是rhel5.5系统,installer安装问题

楼主(2011-10-17):
我在安装hspice的时候要安装installer,   我尝试的有 installer 1.3 installer 2.3 installer1.6,都出现了权限不够的问题。
我采用root都是显示权限不够,后面我在网上查找了一下,采用了chmod a+x,结果还是不行,然后采用sh setup.sh的方式
执行,直接语法报错。请问各位大虾,这个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换个高点儿的installer,2.3 2.4 坛子里面很多。

目录下直接运行,不需要sh,./setup.sh 即可。

稍微学点儿linux命令,权限不够,就看下用户组对不对。降低一下执行的权限。

祝你成功。

楼主: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是我所在目录权限的问题,不是setup.sh权限的问题。

网友(2012-01-29):
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真实不错

网友(2012-07-16):
把命令打出来,大家来看下吧

楼主:
是权限没有加x,谢谢各位

网友:
楼主我按您的方法都试了,还是提示权限不够,可是权限已经改了,到底怎么回事呢?有没有具体的安装说明呢?跪求楼主帮忙
提示:installer_v2.3/install_bin/linux/bin/wishermission denied

网友:
installer里面三个文件+一个文件夹的权限都要改,我忘记改那个文件夹,失败,这下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