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abstract提取antenna的lef的问题

楼主(2011-10-18):
用abstract提取lef,出来的lef文件没有任何antenna的信息,相关设置按guide操作的,是否是在tf文件中要定义antenna信息?我用的tf是没有antenna信息的。

网友A:
std cell 的 antenna informantion 一般都是在一个clf 文件里面,
sram 的一般在 .vclef 。都是定义input pin 的gate size 等。
你可以找一下, tf 里面不会有这些东西。

网友:
使用tech lef,不要使用tech file

网友:
这个不清楚,记得abstract里面

的pin,extract, abstract 有antenna的选项啊, 再看看,

网友B:
回复 楼主:

    看cadence安装目录下的user guide(注意是原版哈,网上down的把重要的内容弄没了),好像是叫abstract.pdf这个文件,里面有一个例子,仔细读完,配置好就可以抽取天线参数了。

网友(2012-05-18):
回复 网友C:

    这两个文件有区别?求解释……能否找个对应的工艺库的文件讲解下,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tech file对Virtuoso,techLEF对数字平台,LEF给数字用所以用techLEF。

网友(2016-02-19):
回复 楼主:

    你好,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么?可以分享一下么?谢谢!

网友(2020-04-15):
  需要设置连接关系,poly和diff和ME1的关键设置,详见这里的设置。
https://wenku.baidu.com/view/648452a2f524ccbff12184a5.html

网友(2022-12-29):
引用 网友A:
std cell 的 antenna informantion 一般都是在一个clf 文件里面,
sram 的一般在 .vclef 。都是定义input p ...

您好,我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STD cell抽取LEF没有ANT信息,已将ANT相关信息添加但是还没,您说的这个是需要怎么做呢?

网友(2025-07-09):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刚去安装路径看了一下,确实!!!!网上的user guide 都删掉了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