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k posedge negedge

楼主(2011-10-18):
我现在需要用到clk时钟信号的posedge 和negedge edge .可以直接用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dge clk ) 吗?
还是要分开来写:
always @( posedge clk )
begin
...
end
always @( negedge clk )
begin
...
end
或者用其它方法?

网友:
两种写法仿真都没问题。不过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dge clk ) 这种不能综合,FPGA, ASIC都不行。分开写可以综合。

楼主:
谢谢.我试了一下,确实。

网友:
回复 网友A:

    it is very easy

网友(2012-03-22):
综合出来的结果是什么样的呢?negedge clk 综合出来的是下降沿的触发器吗?还是上升沿的触发器在时钟上加了inver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