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CO的交叉耦合管子的寄生电容变化问题

楼主(2011-10-18):
VCO的交叉耦合管子的寄生电容变化会不会引起vco震荡频率的变化?单独仿真交叉耦合管子的动态特性是发现寄生的电容随着vco的输出幅度是变化的,这个会不会一起频率的变化?

要是会引起震荡频率的变化的话应该怎么消除?

网友:
不用担心,VCO在PLL中是靠反馈使得相位锁定,频率是精确值,varactor会补偿寄生的影响。

网友:
回复 楼主:

    单独仿真交叉耦合管子的动态特性是发现寄生的电容随着vco的输出幅度是变化的,是如何仿真寄生的电容的?一般不都是看在“finalTimeOP-info”和“dcOpInfo-info”中的电路器件参数,其中有寄生的电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