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电磁流量计的自诊断信息与故障处理

楼主(2011-10-18):
智能化电磁流量转换器具有自诊断功能。除了电源和硬件电路故障外,仪表应用中出现的故障均能正确给出报警信息。这些信息之显示器右上方提出“!”标志。在测量状态下,显示故障内容如下:

  故障处理

  1)仪表无线是

  a)检查电源是否接通;

  b)检查电源保险丝是否完好;

  c)检查供电电压是否符合要求;

  d)检查显示器对比度调节是否能够调节,并调节到合适;

  e)如果上述a)、b)、c)三项正常,d)项显示器对不对条件不能够调节,请将转换器返回厂家维修。

  2)励磁报警

  a)励磁接线EX1和EX2是否开路;

  b)传感器励磁线圈总电阻是否小于150?;

  c)如果a)、b)两项都正常,则转换器有故障。

  3)空管报警

  a)测量流体是否充满传感器测量管

  b)用导线将转换器信号输入端子SIG1、SIG2和SIGND三点短路,此时如果“空管报警”提示取消,说明转换器正常,有可能是被测流体电导率低和空管阈值及空管量程设置错误。

  c)检查信号连线是否正确;

  d)检查传感器电极是否正常;

  ① 使流量为零,观察显示电导比应小于100%;

  ② 在有流量的情况下,分别测量端子SIG1和SIG2对SIGGND的电阻应小于5k?(对介质为水测量值,最好用指针式万用表测量,并可看到测量过程充放电现象)。

  e)用万用表测量DS1和DS2直接的直流电压应小于1V,否则说明传感器电极被 污染,应给予清洗。

  4)上限报警

  上限报警提示出输出电流和输出频率或脉冲都超限。将流量量程改大后,撤销上限报警。

  5)下限报警

  上限报警提示出输出电流和输出频率或脉冲都超限。将流量量程改小后,撤销上限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