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区分RTL级建模和行为级建模

楼主(2011-10-18):
本人verilog新手,想请教两者的区别

网友:
前者主要用于设计,可综合。
后者主要用于仿真验证,不可综合。

网友:
呵呵,二楼正解!

网友:
rtl级--寄存器级,可综合
行为级更像是c语言

网友:
呵呵,我想对于新手这样的解释似乎起不到解释的作用

网友:
行为级描述的是电路的功能行为,RTL级描述电路的数据流

网友:
RTL 设计
behavior 验证,有时候也可用于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