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戴维南定理理解求助,razavi P60页,图3.33

楼主(2011-10-18):
         Vout左边整个电路用戴维南定理等效为了一个电压源和一个电阻串联,等效电阻为1/gm求得方法应该是将输入独立源置为0后求解,这个我基本明白了。

求电压源的值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将Vout与地之间开路,这样的话,受控源gmV1的电流将无路可流,故应该为0,则有V1=0,从而Vout与地之间电压为Vin,则等效电压为Vin,可是一个师兄大牛他说我想法不对,Vin不是等效电压而是输入电压,受控源                                gmV1=0是错误的
我觉得戴维南等效定理不是说将一个二端口网络等效为一个电压和电阻吗?难道Vin没有参加等效吗?戴维南定理可以只等效一个输出电阻不用等效电压吗?还有一个问题,书上经常说比如从M2源级看进去所看到的电阻?这里看到的电阻包括负载吗?还是对地的?还是看书上所说的具体情况?求解这个看到的电阻的方法是什么呢?戴维南定理加上电路的小信号模型吗?和一般的求输出电阻的方法区别是什么呢?

楼主:
file:///home/frank/%E6%A1%8C%E9%9D%A2/Screenshot.png 贴图

楼主:
file:///home/frank/%E6%A1%8C%E9%9D%A2/Screenshot.png

网友:
我和你的想法一样。或许我们理解错了。

网友:
你的是对的,你师兄的说法是错的。

网友:
我也支持lz的想法

网友:
呵呵,你的想法是对的。你将先这个电路用诺顿定理等效,再转回戴维男等效电路,就没这个概念上的问题了。

网友:
哦看错了
记得当时也是这么分析的

楼主:
谢谢回帖了,那么求从XX地方看进去电阻的方法呢?有没有朋友能指点下,或者哪本书上有详细点的介绍没?

网友:
支持一下,看阻抗的,也不太清楚。

网友:
  拉扎维中文版上P67页的图3.45有说从源极看进去怎么计算电阻

网友:
我认为楼主的理解不对,还是你的师兄说的对,这里Vout open,应该是指的外电路,而不是gmb开路,这样,一样能够得出如图的等效电路。提醒你一下,当外电路开路后,计算戴维南开路电压Vout=gm*V1*(1/gmb);而V1=Vin-Vout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方法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不是计算戴维宁等效的方法,是直接计算增益的做法,结果和书上是一样的。我认为楼主的理解是正确的,讲1/gmb左边的电路进行戴维宁等效,我觉得书上也是这个意思,因为那个箭头,是从1/gmb左边看进去的。

网友(2017-11-30):
书上也是这个意思

网友(2018-02-04):
求从XX地方看进去电阻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