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中使用always的问题

楼主(2011-10-18):
小弟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在使用always语句时,后面的敏感参数列表中没有括弧,而是直接跟在always后面,有哪位大侠使用过这种用法吗,可否赐教一二!不胜感激!例:
always@Clk_50M
begin
end

网友:
只跟一个参数,括号可以省略,多个参数就不行了

网友:
敏感列表中,有单个敏感参数时,倒是无所谓
不过,我不明白,为什么不按习惯来,要这么去写代码??

楼主:
谢谢,我是看的别人写的代码,发现这个问题,后来问了之后才知道这种代码是工具自己产生的!

网友:
建议写空格,小心综合工具的翻译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写什么空格?人家问的是与always后括号相关的问题,详细点说把。

网友:
对于组合逻辑,如果后面只有一个敏感信号,加不加括号是相同的;如果有多个敏感信号,必须加括号
另外,如果是多个敏感信号,可以只写一个括号,括号里面不写任何信号,综合器会自动处理的
即 always @(a,b,c,d)与always @()是相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解释得很详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