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WM控制芯片UC3842输出PWM波地占空比与输入误差信号的定量关系是怎样的?

楼主(2011-10-18):
如何通过UC3842误差比较器输出的误差信号控制PWM的占空比?要定量公式。

网友:
定义:先了解什么叫PWM,PWM就是Pulse-Width Modulation (脉冲宽度调制),这里面的脉冲宽度即在一个周期内输出高电平的时间,假如说周期T=64US,脉冲宽度D=32us,则占空比=D/T=32/64=50% ,脉冲宽度调整就是占空比的调整
1、求出PWM波形周期 T = CPU Frequency / 波形频率
2、求出每等份N的计数 T/N
3、根据PWM的百分比得出PWM的占空比关于这个问题上,我一直把vf(你计算式中的vi)当成误差放大器的反相端v(-)了,所以我始终把(vref-vf)作为(v(+)-v(-))看成一个变量,而你的表达式中仅把vi作为变量,自然就没有理解你说的常数的问题.

但是,这样一来,实际电路中误差放大器的输出应该有两部分组成才对,即:
Vo=A(v(+)-v(-)) +(-(Rf/Ri)*Vi + Vref(Rf/Ri +1)),其中A为开环放大倍数.而(-(Rf/Ri)*Vi + Vref(Rf/Ri +1))项对不同输出电压下基本相等,真正决定误差放大器输出大小的是A(v(+)-v(-))项!!
ICKEY网站技术友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