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bstract.thechfile 如何加入

楼主(2011-10-18):
我刚学abstract,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加attach thechnolog library时select Technology library中没有我要的库,我已经在cds.lib中加入了一个technology library.我看文档中缺一个,tech.db文件,这个文件不是建库的时候自己产生的吗?有哪个先辈帮小女子一呀! 谢谢!

网友:
如果是 直接有full gds 的opus 数据库,可以直接从icfb里面invoke  abstract,
不需要直接从shell里面独立启动abstract,

icfb &   ---> open layout view  ->  abstract
点OK,
这样 这个view自然就有tf,map等等信息,不需要重新load techfile

网友:
新建一个库,导入tech lef,然后倒入gds,最后倒入verilog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如果您方便能说一下全过程吗?我没有弄明白!我很渴望学会abstract 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再问一下呀!tech lef 是什么文件,是什么哪儿来的这个文件呀?我没有找到。

网友:
回复 网友C:

    LEF 的technology文件,所有的标准单元库都有,你找数字后端的同事要一个就可以。他们一定知道这个文件的。

网友:
1. 打开icfb, layout view
2. open abstract view
3. fill in  metal pin textlayer in pin extract step
4. pin step
5. extract step
6. abstract step
7.  output lef , revise something ,

看一些文档吧, 这个资料区有很多,下载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这样呀!谢谢!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run bin 的时候,"warning:prBourdary does not enclose all cell view geometry,Specify any missing layers in the Using geometry on layers filed." 这个怎么处理下呀?The facture layer that prBourdary does not enclose all cell view geometry。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没关系,可以忽略。

网友:
bin 是干啥, 没run这步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我还想问一下!关于signal net 和power net 层次的选择有什么说法吗?我有点不理解。还有在.lef 中OBS是定义什么的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pin 写错了!嘿嘿嘿!如果您有时间可不可以给你讲一下run extract 的设置呀?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还是太复杂了,太多要说的。你还是自己看看文档,有特定的问题再提问吧。其实文档中都写了。

网友:
layout里面signal,power pin是哪层的,就出哪层的pin啊,

看看文档,资料区很多

或者给我vnc,给你讲下就行,

网友:
obs就是obstruction ,阻挡布线层次,

比如m4的 IP ,要阻挡m5,m6 ,就是上面不能走m5,m6的metal line

自身的金属肯定是作为obs的, 即不能允许别的线走过造成short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谢谢您好的耐心解答。您说的VNC server 吧,我没有用过,不好意思!If you wish ,you could add my msn.
My msn address is wendy-shuang@liv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