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比较器 失调电压

楼主(2011-10-18):
如何仿真比较器的失调电压

网友:
如果比较器设计的合理,不存在系统失调电压,仿真是仿不出随机失调电压的。

网友:
蒙特卡洛分析试试

网友:
MC仿真
输入加台阶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蒙特卡洛可以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再请教一个问题  比较器前置放大器一般增益  带宽多大就够用了  采样频率是10M

网友:
增益4-10倍吧,一般4-6倍就可以了,10M的采样频率的话带宽基本不是问题,一定要考虑的话那就要把SNR考虑进去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哈  赶紧抱住你这高手啊  以后还得多向你请教

网友(2013-08-30):
回复 网友D:

   不知道公式表达式应该如何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