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大尺寸输出管的驱动能力问题

楼主(2011-10-18):
输出驱动管,假设Vth=0.8V,Vds=0.1V,W/L=10m
此时Vgs=4V和Vgs=7V,对应的Ids是应该是两倍左右的关系吗??
但测试时好像波动没那么大啊,Vgs=7V时只是Ids只是增大了一些而已。是测试问题还是Vgs上升时导致其他的参数变化。

网友:
无语啊,Vds=0.1V,这时候不是饱和区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呀,管子不在饱和区???

楼主:
不是吧,肯定在线性区啊

网友:
按照公式计算的话确实应该是1.8倍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通过仿真电流差距也没那么大。而且实际测试中差距更小,想知道原因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