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这个电路的阻抗

楼主(2011-10-19):
增益提高电路

增益提高电路

看到书上说M3管栅极的阻抗按M3的放大倍数减小,感觉应该是增大呀?
求高手点拨点拨~~~

网友:
看 拉扎维 关于cascode那一章节,说的很清楚,图中的M3的栅,也就是M2的源,M1的漏,是一个低阻的节点

网友:
图是出自 Sansen 的ppt上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出自Sansen的ppt.

单纯的cascode,在那一点确实是一个低阻的节点,但是加了M3不会有影响么。M3应该是个反馈吧,它引入了电流-电压反馈呀,不是应该增大了M3栅极的电阻么?

网友:
    向上看减小,向下看不变。并联反馈。

网友:
回复  semico_ljj

    是出自Sansen的ppt.

单纯的cascode,在那一点确实是一个低阻的节点,但是加了 ...
引用 楼主:

    不要向右看

网友:
这是电压-电流负反馈,不是电流-电压负反馈。M2是反馈管,M3不能构成反馈。

网友:
注意M3的栅漏级接的管子M2构成了一个并联负反馈,所以从M3的栅极看进去的阻抗会减少,看看环路增益多少,就知道应该减少多少了,我觉得是减少M2增益的倍数

网友:
gain boost
你自己推导下就知道了,用负反馈去定性看也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并联反馈是怎么看出来的,环路是哪个,这个电路这个vin和vout对判断反馈很有干扰啊!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这个反馈看的不是很明白,特别是这个环路是哪个?

网友:
我认为,M3gate升高,通过M3作用,M3drain降低,再通过M2作用,使M3gate降低。
请高手指正

网友:
说说我的看法
整体来,输出是串联反馈,因为反馈网络的取信号节点和输出节点不在同一节点,电阻增大倍数就是环路增益
gm3*r03

关于M3管栅极,以此点为输入,输出不变,显然此点信号源和反馈网络连于同一节点,为并联反馈,电阻减小,环路增益还是gm3*r03

网友:
回复 楼主:

   近似有 M2的源阻抗是1/GM(2), Gm(2)=gm2*gm3*ro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