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請問placement 設置中的net weight是什麼呢??[已解決]

楼主(2011-10-19):
大家好, 最近換了一個新公司從fully轉來做PR了
還在學習當中, 過程有個問題想來請教大家
主管今天講解placement的時候提這net weight這個東西

Set the net weight for placing cells
astPlaceOptions / place constaint file

格式如下
netWeight D1_REG_0_ 128 128

請問這個net weight的用意是什麼呢?
又會improve/reduce什麼?

又後面的128 128各是代表什麼意思? 單位為何?

楼主:
剛剛向同事請教了 ,來自問自答一下

net Weight這個設置主要在timing driven mode中決定 net的重要性, 其主要可以改善 WNS (worst net slack), 後面的128 128代表在水平/垂直方向的優先權程度(0~255), 255為最高 (最短), 但可能造成附近congestion的問題.

若用congestion driven mode, 即使你net weight設成255/255, tool仍會預留空間給走線, 我的想法是這東西會用在timing critical的地方,

想請問這是不是所謂的critical path呢?

网友:
LZ,你说的net weight是哪个工具里面的?

网友:
看上去像Astro的,

weight就是权重, weight越大,说明工具越重视,主要是对
routability和 timing方面都重视 ,优先考虑的意思

一般来说,不用特别考虑weight,对cts nets,可以加大weight,

你说对了,对timing critial/congestion critial 的net设就行了

楼主:
是Astro沒錯,

感謝樓上兩位大大的回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