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自己画mim电容的注意事项及怎样画能保证可靠性?

楼主(2011-10-19):
最近用smic 0.13mmrf 1P8M工艺画delta-sigma ADC, 排电容阵列时感觉PDK里调出来的mim电容(图1), 顶级板和底级板分别在两边, 这样的话走线很不方面,寄生电容会很大,所以想改成图2这种样子,用这种形状底级板连接时可以直接用M7连吗? 画的时候如何保证容值的精度呢?~       因为师兄第一次流片时用了图2的形式但是没测出来,没找到其它原因所以是怀疑是这种电容的问题,第二版时用了PDK中的电容就测出来了,但是看到很多文档或资料中的mim电容都是图2这样,应该是可以用的啊,没画过,所以请大牛指点~~
图1

图2

网友:
回复 楼主:

    youyisi

网友:
没有测出来什么啊,我现在用的是别的fab的,就是图二这样接法,但是下极板也是打via下去用top metal借出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就是整个delta-sigma调制器的性能没测出来,就是不管是顶级板还是底级板都是要用top metal连的?~

网友:
是的,现在我们的是这样处理的,我们这样处理是因为fab的机台太烂,你问问大牛,是怎么处理掉饿

网友:
画成正方形等间距并在外面加DUMMY

网友:
我们基本上模拟部分都用图2的电容,射频的地反才用图1电容。貌似图一的电容很变态,我不喜欢,估计两个电容应该是有差距的,好多的设计规则都不一样。

网友:
基本都用图2

网友:
首先是电容的两层金属是否一样? 其次是对电容值精确性要求高不高?pdk中的MIM电容至少有一个电极不是用1P8M中的8层金属做的,因为绝缘层厚度的问题。所以图2中一定也要用和图1一样的金属层。pdk里的mim电容模型是已经考虑了寄生电容影响的。电容值会比较准确。 连线不见得一定要最高层金属。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金属层。例如,电容一端是接地的,那就直接向下接底层金属地就可以了。

网友:
很简单,看LVSrule中关于mim cap的定义,看看自己画的cap的layer组成是否有问题

看PEXrule,看mim cap的寄生的定义,看看自己改cap的时候需要注意啥,会影响到寄生的数值

改成什么样子并不重要,只要保证正确性就可以了,PDK的也只是个参考,没有PDK的时候,大家还不是自己设计pcell来做设计麽

网友(2012-03-22):
电容没做成功?不可能吧。

网友(2017-09-09):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刚刚接触版图,图2是自己画的吗?谢谢

网友(2018-12-31):
You know what I mean?